a1407 苹果雷电显示器修复经历

楼主(2017-08-27):
收到一个雷电显示器屏碎不上电连接线已经被拆掉了 还有一个iamc 2012 27寸的屏碎接电源无反应
拿到手里先从简单的雷电显示器来吧 拆开看了下什么情况
接电风扇无反应应该转下下停的
先把雷电接头装上 手里没有原装那种只有一般的雷电线 把那固定座取下插上去的
接电脑无反应
那就把充电线装上吧找了个充电器的线再找到台式电脑电源的接头把相应的2个取下焊接到充电线
笔记本上笔记本顺利绿灯亮转黄灯电源没有问题
上网上找点位图纸 图纸有点位没有 以前没有修理经历 这得盲修靠运气吧
主板取下到显微镜下看外观有无异样
没有发现问题确看到了51125这个芯片心想这个芯片应该是供电的了
那就先从你开始吧 风枪51125取下 找到820-2879料板上的51125 换上接电源听到风扇声音
把碎的屏幕装上接电脑开机屏点亮了主板修复
定了原装的线和钢化玻璃屏幕手里有等完全组装后再发图片 imac的修过程等下午发贴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谢谢看完

补充内容 (2017-8-29 19:16):
imac 已解决电源保险挂了液晶屏里面板子烧的一片漆黑目前外接显示器超级慢应该是屏的温控识别不到的事等屏到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