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78L Plus V2.1主板 必须插上PS鼠标或者PS键盘才能开机

楼主(2017-08-27):
盈通A78L Plus V2.1 必须插上PS鼠标或者PS键盘才能开机
IO问题吗?

网友A:
是不是跑代码76.。。扫查键盘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跑代码76.。。扫查键盘错误。。。

没有跑马的,不插PS口键盘或鼠标 喇叭报警2长6短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奇怪啊   不插PS2不亮机?

网友:
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也那么奇怪?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主板维修的书上也没有见过这种故障呀,真的挺奇怪的。  可以断电时测一下,键鼠的供电 时钟的对地阻值,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主板维修的书上也没有见过这种故障呀,真的挺奇怪的。  可以断电时测一下,键鼠的供电 ...

告诉你们一个更奇特的事情,我同事说把PS口鼠标键盘一起插然后重启拔掉PS口鼠标和键盘,奇迹出现了,现在机器点亮了。。。我同事说他以前遇见过!!

网友:
如果大家遇到报警2长6短 不妨插上PS口的键盘和PS鼠标开机,再关机拔掉,,,说不定有奇迹

网友:
能用就行了,不要太纠结。赚不了什么钱。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