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9A 屏有蓝色雪花

楼主(2017-08-27):
如题,屏换过,不是屏的事,屏线也是好的,用风枪吹显卡也没用,不知道那的问题了
显卡

网友:
屏 屏线 屏线接口 都看看

网友:
先把屏线接口的两头重新插一下。。再换个屏。。再换个屏线。还不行的话 再考虑主板。。

网友:
屏线是问题,想这款屏线好容易断,你看看你的是不是屏线坏了

网友:
雪花 换过CPU 试了没有, 还有雪花 看LVDS 是走桥的话,干桥咯

网友:
外接试了没有啊,看看还花屏不,如果不花的话考虑屏,屏线,接口

网友:
屏,屏线,我都换过了,现在肯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屏 屏线换过,就看屏接口走线是显卡还是南桥,是谁就干谁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了台显示不正常的,看上去很像屏坏了,什么都干了一遍,最后发现是BIOS问题,无语。。。

网友:
你看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附近的五角芯片有没有异样 最好是换了试一下 我以前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楼主 外切试一下 如果还花 在考虑板

网友:
量下那几组显示的数据线有没有阻值异常的…………

网友:
先试试外接有没有雪花 没有就是屏线 有的话可能是显卡

网友:
很明显缺色 屏 屏线你都换过 直接看图纸信号是哪里来的就干哪里

网友:
这种参考 G470屏幕雪花 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明显是显卡 LVDS少信号

网友:
屏的问题多A

网友:
换一个显卡试下呀,加焊没用....

网友:
这个是缺色啊 ,应该显卡上的问题,另外看看显存有问题没有呢

网友:
K49 HM65的板子 应该还是灌黑胶的,屏上的数据是走到桥里面去的,你可以把显卡的PCIE总线断开,排除了屏与屏线,屏线接口测测电压打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