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U1401 为什么要升压

楼主(2017-08-27):
U1401 G5脚 为啥要 有个升压啊 这个升压的 具体作用是什么呢???
苹果

网友:
楼主我看了这个U1401 G5脚连接到C1402激放供电电容。你怎么知道是升压的 ,我也是小白!!!

网友:
因为 电容上面 一边 有8V 左右电压啊

网友:
电是从压高的地方流向压低的地方。如果不升压,怎么给电池充得进电呢。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

网友:
为什么就要问老乔了

网友:
楼主我看了这个U1401 G5脚连接到C1402激放供电电容。

网友:
这个问题得好好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