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24英寸美格LED液晶显示器原机BIOS备份

楼主(2017-08-27):
接一同行机器,美格24寸LED显示器,不开机,经测量主芯片1.8V供电只有1.44V,更换这个三端稳压器故障排除! 随便读取的驱动板程序

网友:
这款机子是不是灯管也爱坏,19的这款灯管爱坏

网友:
有一个19的  不定时黑屏 出现的频率也很低 而且第二天每次开机还不加电 多插两次就能开了 真难搞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驱动板上没1.8v的。三端稳压器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