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JX REV:2.0 不认硬盘和光驱 硬盘光驱供电正常 排除BIOS问题 和BIOS设置...

楼主(2017-08-27):
华硕 X550JX  REV:2.0  不认硬盘和光驱 硬盘光驱供电正常 排除BIOS问题 和BIOS设置设置的问题  但是偶尔又可以认到认到后又都正常 认不到的时候 硬盘和光驱都认不到 认不到的时候 光驱可以弹出来  硬盘也转  硬盘光驱的 5V 供电也正常  怀疑是 南桥的问题   但想到先简单后复杂的路子 会不会是电路或者是 四个耦合电容器的问题  耦合电容器还没有换过 BIOS 刷过了 有知道的高手 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在线等答复  高手们看到或者修到类似的问题的 答复一下

网友:
硬盘接口是不是个转接小板的1

网友:
淘宝买的BIOS 和 迅维网下载的BIOS 都是一样的 肯定不是 BIOS的问题

网友:
看到论坛里面有一个为也和我说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不知道 有没有修好呀

网友:
没有小板的 直接到主板上面的 明天 打算干南桥了

网友:
没有人修到这个问题吗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供电 时钟 型号 都没问题可以尝试换耦合电容 不行直接换桥 不要犹豫+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直接换南桥 就好了  但是 换了南桥会开机延迟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直接换南桥 就好了  但是 换了南桥会开机延迟
楼主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想换试试 还是交换主板好呢

网友:
以前修过是小板的问题

网友:
手上有个一样的机器去不过板载内存,求方法屏蔽

网友:
测量一下硬盘接口边上的电容对地值,一般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z这是通病吗        交换主板200   我都是换

网友:
=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受教了。。。

网友:
直接换个南桥。。。。。。。。。。。

网友:
电压时钟正常应该就跟桥那边有关了,先看下桥那边跟外接有关的地方。

网友(2019-09-17):
不认硬盘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47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