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三星SA330LED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27):
接一同行机器,三星SA330 LED显示器,不开机,拆开显示器,取出驱动升压一体板,测量仔细观察12V转5V的DC-DC电路已经被人拆掉了,静态下测量5V输出端没有短路现象,在一个料板上找一个12V转5V的DC-DC电路,在不插屏线的情况下,开关机已经正常,当插上屏线的时候,又不开机了,用点屏套件点屏也不能开机,所以确定是屏显电路有问题了,翻开屏显电路的正面,首先就看到一个黄色的电容已经变色发黑了,取下来测量已经短路,从一个料板的逻辑板上面拆下来一个这样的电容装上去,在全面对各主供电测量没有发现短路现象,插上屏线,经触开关位置,开机图像画面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这么大个电容烧了发黑,还好没烧到其他芯片

网友A:
经过仔细测量确定是只有这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仔细测量确定是只有这个电容短路了!

短路的电容,烧毁了驱动板5伏芯片。楼主发现了最终的故障点。

网友:
转5v的芯片  什么型号 是原型号 换的 还是用别的型号带环的  还是 改的12-5v的小板?

网友:
我以前有一台屏碎的三星的显示器,和这个型号差不多,拆的都是上面的元件!

网友:
说明上家检查不仔细或者是水平真的很菜。

网友:
  没遇见过这种 情况   遇到这种板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