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R13J 不上电,不算秒杀的秒杀·······

楼主(2017-08-27):
接机过程省略·············
客户描述不开机
接电源,指示灯亮起,有充电电流
保隔 基本没问题了
拆机,测量按下开机键出3V 5V
待机电流0.02 按下开机键后0.01
不按开机键前,没3v 5v
按开机键之后出3V 5V 而且可以充电,基本EC坏的可能性不大吧
开始查条件了
大家都知道G4 EC的bios通病
刷ec BIOS
电流依旧0.02-0.01
开始查条件了
1.    测量 NBSWON# 按开机键有高低高的变化
2.    DNBSWON#同样有跳变
3.    测量LID# 有3.3V电压
4.    测量BL/C ,这机器没有用到不用管了
5.    测量RSMRST#按下开机键有3.3V
6.    测量桥dsw电压正常
7.    测量RTCVCC 3.3v
8.    RTCRST  3.3v
9.    SRTCRST 3.3v
10.  RTC 时钟也正常
问题基本锁定了就是南桥没有动作
HM65 的桥虚焊的情况比较少见
直接摘下来
傻眼了,掉了一片的点!
放弃?
还是试试吧,在迅维的时候老师分享过,用耳机的漆包线飞线
这样的漆包线会更细
开始蛋疼的补点的路
结果还行,补点到固化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换个新桥
换好之后,改个ME
秒亮机
虽然维修的过程不是秒杀,但是判定问题也能算秒杀吧
有学到一点点经验的兄弟们

老铁们,给个双击(加分) 评论 666 !

网友:
666条件足了,不是它就是它,还会有谁。换桥解决的故障不在少数。我经常遇到换桥就好的

网友:
紫外灯还不错

网友:
可以看出楼主的手工很厉害,掉这么多点还能补上

网友:
66666 666666666666不错的有的学

网友A:
机器是摔坏的还是你取掉的啊     掉了这摸多点    补起来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是摔坏的还是你取掉的啊     掉了这摸多点    补起来还好

最后问客户,说玩游戏心态崩了用力锤了一下

网友:
怎么看你都是个高手了。 怎么拔桥会掉点呢。 估计是你下部温度调的搞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是摔坏的还是你取掉的啊     掉了这摸多点    补起来还好

lol   这游戏  坑的     哈   这游戏坑人不少

网友:
好多桥坏的,只是还桥有风险,一般不想换

网友:
为什么我买的绿漆  用紫光灯照了好几个小时都没干 他吗

网友:
果断,换了就好。补漆的活不好干,且时间较长。

网友:
请问下耳机的漆包线  是我们普通用着那种耳机的线里面拆吗

网友:
判断问题快准狠,,,,,,,,,,,】

网友:
补了这么多线,给客户省了不少钱,加分是应该的。

网友:
这个点补的漂亮    手工不错

网友:
其实维修还是修板赚钱,既替客户省了钱,自己还赚了钱,何乐而不为。

网友:
真的紫外灯亮了,有时候掉点儿的,几个的我还补补,不过都是用的显示器排线,掉的多的话就放弃了!失误率保不住

网友:
楼主 心细呀  谢谢分享的好文章  谢谢

网友:
用力双击了好多次,哈哈哈哈哈哈。666666

网友:
这手工还是很好的,楼主也算是很牛逼啦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补点还是好功夫,我就没这耐性。配服

网友:
只要有耐心,补点应该不难。心急会影响手工。

网友:
楼主大神,掉那么多点都能补上,不过,应该用不太久吧。。。。。

网友:
是你取掉点的还是它原来就掉点的?

网友:
666666感谢!!!师傅学习了非常好

网友:
这都1个多小时过去了,秒杀是按秒计算的。

网友:
那看来掉点是用户捶那一下的问题,不是你拆桥造成的,技术不错 恭喜

网友:
这个紫外灯很霸气,喜欢

网友:
掉那么多点,楼主的补线技术不错!应该还是桥脱焊了。造成的不触发!

网友:
                 补点是超细的活

网友:
思路清晰。竟然掉点,补点浪费很多时间需要耐心。还刷me,现在修电脑,真是费劲。加分

网友:
Intel 时序熟悉的不得了,楼主厉害,这算秒杀!!加分,赞。

网友:
高手啊,飞线很厉害啊。让我都放弃了啊

网友:
楼主的手工很厉害,掉这么多点还能补上

网友:
焊工..耐心..细心缺一不可啊!技术杠杠的...

网友:
这不能算秒 对老司机来说是秒了

网友:
紫外灯还不错 .....................

网友:
啊 我要是补点 还不如杀了我 我补点很烂

网友:
紫外灯是不是自己做的怎么样做呢

网友:
能不能发一个教程看看怎么样制作紫外灯

网友:
那个灯是干嘛用的

网友:
补了这么多线,厉害了我的哥 ,在下真是佩服你!

网友:
这么精细的操作,佩服楼主一般人遇到估计放弃了吧

网友:
你这个掉这么多点市摔了的?还是取掉点了的?

网友:
这么久了还没有很少有人知道绿漆的快速硬法。

网友:
只能说楼主技术了得 大写的佩 服

网友:
这种桥下面掉点的,桥不一定会坏,重值上去应该能开机。

网友:
这工程量浩大啊

网友:
原来的桥应该还是可以用的,这个就是焊盘掉点导致的不开机。

网友:
有技术 有毅力,这个主板买一块应该不贵呵呵

网友:
用力锤一下很有个性,补线的技术过关,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掉这么多点还能补上        楼主牛啊

网友:
思路秒杀,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果然是老司机, 判断问题快,补点也快,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先缺实很难飞,功底扎实就好了

网友:
好像有一些是空点,、、、、、、

网友:
基础好!按时序走还是不错的。能确定问题在何处

网友:
这个不知道是不通病  我修了 几台大部分是BIOS问题 下次遇到同意故障 可以看一下

网友:
判断问题可以     思路也很明确  技术老司机

网友:
不知道楼主补了多少个点,我记得我补二代的桥最多的一次有三十个点,眼睛都跟我补花了。最后机器好了不枉了补了一个多小时噢

网友:
紫外灯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不错,问题拿捏的比较准

网友:
应该是受外力了,不然正常现在这个时候了谁下桥还会掉这么多点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RTC容易出问题。。。。。。。。。

网友:
判断问题。果断换桥。。一般我换桥都没有这么果断、。。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学习了,呵呵!!!!

网友:
补点太难了,细活,能补这么多点,不错。

网友:
不解 桥为什么掉这么多的点  不因该出现呀

网友:
解难道是桥掉点才不开机的吧。。

网友:
楼主赞一个 不得不说基本功扎实,补点这种细活要很有耐心

网友:
手工                            很过关

网友:
楼主花了很长时间补点吧!掉了这么多。功力深厚!以加分

网友:
判断的很准确啊 碰到同样问题就没考率掉点的

网友:
不错  一看就是大师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楼追功底不错,修这机器得心应手,

网友:
南桥这样掉点的应该是摔过的机器吧

网友:
精华帖,不错,思路明确,顶一下,666666

网友:
说实话 一般情况下我绝对没有楼主这么耐心。。如果板子很贵的还有可能 板子不是很贵的 都是直接换板了 比如这个。。。。。。。

网友:
没分了,捧个人场啊!继续加油,

网友:
这是真正的高手呀!还有谁不服呀!

网友:
真心厉害了   搁我这换主板了  哈哈哈

网友:
怎么会掉点  是不是摔过的机器。。。。。。

网友:
厉害,有耐心,思维清晰。。。。。。。

网友:
胆大心细,,值 得学习,  6666666666666

网友:
好功夫,掉点还能补好,真是服了,掉一两个点,我还可以,多了就不行了

网友:
玩游戏生气把笔记本拍掉点的也见过几个,这样的笔记本就怕拍出后遗症,楼主手工也不错,掉点这么多也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