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短路不开机维修思路

楼主(2017-08-27):
接顾客iPhone6一部不开机,以为是黑屏进行强起无效,拆机上电发现短路,于是拆下主板,电源打到2V 电流2A 信号部分明显发热,拆屏蔽发现Q1403发热问题找到拆除短接,上机发现没电流反应。经测发现红点全部对地短路。别是电源CPU问题(在维修过程中先别急着去动大件,理清思路,找到问题下手)
最终找到原因所在拆除,不在短路 上机,开机 问题解决
总结:在维修过程中多看 多思考 再去判断故障,在动手。

网友:
最终找到原因所在拆除  ??一句话机器就修好了,  也没说拆了什么,也是够够的了

网友:
应是pp_vcc_main公共点短路了。楼主是拆什么排除故障的。

网友:
楼主结果没说啊。。。。。。。。。。。。。。

网友:
不错 支持了啊
很好啊

网友:
写的好详细 支持

网友:
楼主的最终原因在哪里,电容吗??

网友:
楼主最后一张图上标明,C1597和C1552两个电容短路,拆掉后正常 不过,窃以为Q1403完全不用拆

网友:
加大电流直接烧,, 有时候拆都不要拆。

网友:
有点看不懂了  到底是什么坏了  楼主没说清楚

网友:
高手修机器就是秒杀 ,写贴也是秒完成,表示没看懂

网友:
这个Q1403是充电协助管。默认情况下就是导通的。所以你输出端短路夹电就会漏电,发热是因为短路经过他的电流大所以发热。但不是他坏。这个管一个脚都不有接地的。有接地才会有漏电。

网友:
这种 1552  1597 5202_RF  短路的 应该先测没问题再找下一步,所谓大短路必杀技

网友:
x现在修手机的就是好呀  挣钱 比修电脑好

网友:
来学习学习,楼主技术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下次修到可以对照下,谢谢分享

网友:
和电脑一样吗?公共点短路吗?楼主,最后怎么找到这2电容的?

网友:
最终找到问题,楼主过程分析不明确,提醒是好,可惜有违分享精神,骗分嫌疑

网友:
想自学手机维修   有没有什么资料分享的

网友:
为什么有个自动隐藏啊,这个东西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