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2381 LED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27):
接一同行机器HKC 2381显示器不开机,拆开显示器,如图 两块板子,一片是供电转换电路的别一片是驱动升压电路的,经过测量发现U9输出的电压不正常,正常应当为1.8V,更换这个U9,开机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A:
看你U9 焊多难看呀,焊美观一点    ,BIOS 没上传

网友:
1117坏的也挺多的,经常遇到5V转3.3V坏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不是3.3V 转1.8V的,还是2.5V 转1.8V的,修的不错啊!又挣到钱了!

网友:
3.3v转1.8V 的转换管坏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U9 焊多难看呀,焊美观一点    ,BIOS 没上传

我看着也挺难受,我有强迫症,焊点不好我重新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着也挺难受,我有强迫症,焊点不好我重新弄

焊元器件焊的好还,都能看出来 你的维修技术咋样

网友:
修的不错,除了焊接难看了一点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U9 焊多难看呀,焊美观一点    ,BIOS 没上传

楼主这是加锡,加强散热,从而管子不再坏。

网友:
HKC  惠科电子做的这个显示器,和华硕的一款得奖设计奖的很像,哦哦、;

网友:
厉害  驱动板也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