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X550CV REV.3.0

楼主(2017-08-27):
华硕X550CV REV 3.0故障 不通电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 0.000 看样子像保护隔离没过 直接拆机      打开图纸首先测量 5V  3.3V     3.3V没有 5V有  这机器应该3.3v开机后才有的先不管 接着测量下EC供电 +3VA_EC都有 当测量到RSMRST没有电压 一般正常是3.3才对 听师傅说这个信号是发给南桥待机的 这个信号直连南桥里面也没用管子什么的上啦 今天师傅不在 还是网上搜下吧 有的RSMRST也是开机后再产生的 到这就没什么思路了 还有开关电压没量 接着量开关有3.3跳变 当量到LID_SW井 没有电压0V  LID_SW井这个信号是休眠开关 带井的是低电平有效  也就是说LID_SW井 变成低电平了 就休眠了 按开关也没反应 这个信号连着一个103排阻 再到EC 先把排阻换了 待机LID_SW井电压3.3了 开机显示了

网友:
小伙子的水平还是可以的吗,修机要相信自己。

网友:
EC右边的那个排阻挣钱不少了吧,多些这个也可以

网友:
是进液了吧,我看主板像是被腐蚀了啊

网友:
不错嘛!检查的蛮细致的。。。。。。。。。。。。

网友:
胆大心细,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