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壶把sr2100肖特基二极管换成了一般二极管in5408导致抽水没几秒钟就自动关机了

楼主(2017-08-27):
电热水壶(带抽水功能)我现把sr2100/100V2A肖特基二极管(没货)换成了in5408/1000V3A,其他的都正常就是抽水时没几秒钟就自动关机了,请问大侠是什么原因?要怎么解决?

网友:
什么  东西 啊  你在搞什么

网友A:
买个一样的换上啊                          ..

网友:
换块电源板

网友B:
快恢复换成了普通的。你说会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一样的换上啊                          ..

我们这个小地方很难买到配件,有没有变通或其他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恢复换成了普通的。你说会如何?

就是因为没买到配件才这样的,你看有其他变通方法没有。。

网友:
快恢复换成了普通的。你说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