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73 开机不显示,风扇狂转然后掉电·

楼主(2017-08-27):
机器原本是同行拿来··说开机无显示 本来看有显示被他干显卡不显示··以为是显卡坏了··直接订了显卡做好 还是开机掉电。看了下BIOS被动过 直接下了个BIOS 刷了下 开机显示···以为好了装机 开机了几次显示后 ,准备做系统 在开机又是开机掉电···拆了 在刷BIOS 第一次能显示 在开又是开机掉电···无解了·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掉电有没有规律,掉电一般常见的散热问题,供电不稳定引起,SONY的保护电路强大,大部分掉电都是电源部分引起的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器开关板上有个电容坏了会掉电的,你把开关板拆了试试

网友:
有的时候,这种问题说不定是小问题,但就是认人修的怀疑人生。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一台联想b570,不定时掉电。修的没心情了

网友:
这机器 显卡3000 没做好的话 或者不识别显卡,都会掉电,   另一种情况就是 装系统会掉点的情况,需要安装纯净版本的系统,不能用ghost 版本的显卡驱动会不匹配导致掉电, 看你这故障像是显卡没做好,或者显卡那方面有问题,你试试吧 祝好运

网友:
我遇到dell1464开机2个多小时掉电,昨天刷bios好了。

网友:
楼主 这是来赚分的呀  不过还是可以借件的 谢谢

网友:
告诉你吧其实是驱动问题去官网下载显卡驱动就行了

网友:
有一次修索尼掉电,桥都全干完了,最后是温控芯片坏了引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