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a0gc5mb8f0 进水无待机

楼主(2017-08-27):
昨天一大早一客户拿一只本子说开不了机联想E40,我问有无进水客户答无进水,报价完拆机。一万个草屁马在狂奔进水机,
这年头客户就是坑这种客户只得往上再多报点,讨价还价后确定维修,先清理了一下,无明显短路迹象,通电无待机,经查无
公共点电压,再查冲电芯片没发出ACOK 查待机芯片条件,都正常,找了个88731更换正常。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进水还是少的。多了还要补件

网友:
这水进的比较少的了,我昨天修了一个板子都烧了个洞

网友:
这种进水还好了,小面积的还能修修的。

网友:
进水不进水 我觉得都是应该拆机后才能报价的

网友:
发帖就能感觉楼主生意淡呀,剩下的自己理解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就好了,进不进水都无关系咯。

网友:
不错呀,这种问题我之前也见到这算比较幸运的

网友:
一看就不是大面积进水那种,不然 哪会有这么简单

网友:
楼主是先报价,在拆机么,这个的操作方式,客户的成交率怎么样,

网友:
公共点没电压,这个还行,不是太难

网友:
进水机不是清清好,就是费老大劲了

网友:
这种进水不算厉害,也算小维修。

网友:
先报价,再拆机,还是先拆机再报价呢,各有优势吧,或者是先给报个价格范围,比如说涉及到桥,显卡等大件就高一点,其它相对就少一点

网友:
如果价格报不上去 维修起来还有动力吗 最怕维修好了 客户说不维修了

网友:
我也接个进水的,待机正常不加电,怀疑+V12有问题,没图纸,没楼主好运哦、

网友:
反正现在客户能宰一个是一个

网友(2017-12-07):
有时候进水了   顾客自己都不知道的

网友:
没给你烧 几个 大洞就算不错了。。进水的

网友:
这个修得好彩,换的不多,我修过进水机坏一大片供电,CPU烧掉,屏接口泡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