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R7850 1G NCP1579挂了,显存供电短路

楼主(2017-08-27):
描述下,显存供电短路,上管以及电容不是电感,只要测了就可以插上外接6PIN,有两个问题需要像大家提问,第一个,NCP1579 可以用那些型号代换, 其次这样的短路 是不是 12V贴片电阻短路

网友A:
代换的话   最好是原型号代换  或者在论坛搜一下  有没有代换的案例    短路的话  可以烧机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换的话   最好是原型号代换  或者在论坛搜一下  有没有代换的案例    短路的话  可以烧机烧一下

已经修复短路问题,核心供电部分修复了,有ATI检测显卡信息正常 ,准备修显存供电,显存就有个1579挂掉,现在没有同型号麻烦。

网友:
每个人的维修经验都拿出来分享,可以节约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