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a40-cm mb

楼主(2017-08-27):
ea40-cm mb待机0.026就不触发。之前刷BIOS待机到0.006这样就可以触发。过了两天回来了又一样了,后来把充电芯片加焊了又过了几天回来了,这次把充电芯片换了还是不行,郁闷了这个机器没有图纸陷入僵局中求解

网友A:
这样的没图不好修啊,那就换个充放电芯片试试啊,能充电吗

网友:
没图的情况下也只能这样来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没图不好修啊,那就换个充放电芯片试试啊,能充电吗

也不能充电,插电池也不能触发

网友B:
楼主码字很辛苦,,,支持下。。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码字很辛苦,,,支持下。。路过

谢谢理解

网友:
又换了一个BQ737换完第一次插电待机正常了,第二次有不行了原芯片是BQ727应该是外围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