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售后没修还做了手脚

楼主(2017-08-27):
型号:A1466
版号:820-00165-A
      同行是卖电脑的拿来一台A1466,说是在售后没修好的什么都没动过,接电源灯不亮。结果打开发现充电芯片上有悍油,不管这么多了先,打开图纸慢慢测,本人修苹果不多,遇到都是按时序来修一个一个的测滴。
打开图纸找到充电芯片测条件发现PP3V42_G3H没有,
       这是苹果的一级待机电压我一般是这样叫的。追查来着U7090有重大发现,L7095竟然被换成了电容,
       一时心都凉了,不知道后面会成什么样,是被做手脚了吗?会不会后面还有更严重的,报好价硬着头皮赌一回。找料板换回电感电压还不出打阻值对地阻值只有十几有短路最后拆掉EC后阻值恢复正常,但是接电源还是不出PP3V42_G3H,最后测得R7005开路,换掉PP3V42_G3H出来了。
但是还差个EC料板没了只能淘了80个银子买了一个回来植好珠
       最后一波了,苹果就是TMD蛋疼,没有元件位置标记框就是烦,只能用手术刀轻轻地在板上划一点痕迹作位置标记。最后干上去
最后关头,愿上帝保佑。一个漫长的三天过去了,就这一刻心绷得紧紧的接上电源亮绿蹦了,电流哗啦啦上去了,开心了,鸡冻了,买老板不亏了,接屏亮了
       小问题来了,接适配器自动开机了????????为什么呢?每次都这样。拆机测试没发现什么硬件问题呀,然后试了很多方法复位EC程序,最后把电池一直充电到100%扔到一般不管,闲下来了拿来看竟然好了,怎么接电源也不会自动触发了,到此维修结束了。
                            感谢大家加分鼓励发帖的你最帅,娶个漂亮的老婆

网友A:
售后不是直接换板吗,应该是是其他地方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售后不是直接换板吗,应该是是其他地方修的吧。

不一定的,人家也是会给别人修的,我有个朋友就是接售后机子修的

网友B:
这个EC  价格够贵 。。。。。。。80 块钱我鈤

网友:
楼主在广东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  价格够贵 。。。。。。。80 块钱我鈤

还有好,整块料板只是拆掉了CPU了

网友:
是的你这么知道

网友C:
接适配器自动开机这是正常的,正常关机有电池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D:
苹果笔记本不接或者断开过电池接电会自动开机的。你电池开始电量为0相当于没接电池,充进电就好了,苹果AIR和PRO的机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E:
苹果的电池没电或者不插电池,上电就会自动开机的,是正常的。

网友F:
有没有编程器 刷这个smc的,总是买不是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笔记本不接或者断开过电池接电会自动开机的。你电池开始电量为0相当于没接电池,充进电就好了,苹果AIR ...

问题是这台的电池有百分之十几的电的呀,不是完全没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编程器 刷这个smc的,总是买不是办法

这个就不知道有没有反正没有听说过有人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的电池没电或者不插电池,上电就会自动开机的,是正常的。

电池有百分之四十几的电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适配器自动开机这是正常的,正常关机有电池就不会这样了

我试过好多次了,按你这么说第一次应该就不会有第二次了,我试了有五六次

网友G:
这问题 不是很复杂 啊 ,怎么   就没弄好呢

网友H:
学习楼主的耐心啊 ,1466进水的比较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问题 不是很复杂 啊 ,怎么   就没弄好呢

什么没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楼主的耐心啊 ,1466进水的比较多啊!!!

是的我都遇到好多台了

网友:
修苹果的 机器 ,技术 就是厉害 ,一般 修 收多钱?????????????????

网友:
话说售后一般不是直接给客户换板 怎么还做手脚呢 应该是客户随便说的吧

网友:
估计那个售后是个假的,那售后接到机器后拿给别人修了。

网友:
最怕修苹果了,主板一片黑,元件也不标号,资料还不好找…………………………

网友I:
感觉售后不像做这种事的主 可能是拿你这之前别的地方弄过 如果你的电池没有电 那么接上外接电源就会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售后不像做这种事的主 可能是拿你这之前别的地方弄过 如果你的电池没有电 那么接上外接电源就会自动开 ...

电池是有点的

网友J:
你牛,别人动过手脚你都能修好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K:
最怕的就是怕上家做故障,搞得自己修的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最怕的就是怕上家做故障,搞得自己修的半死

关键是CPU没动是最好的,如果动了CPU就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牛,别人动过手脚你都能修好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QQ;720700778,微信;15113265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