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V星Z77-G41

楼主(2017-08-27):
一块V星Z77 G41主板 掉电重启  开始测量主板供电,只有CPU供电不出,时而还能跑一下码,不跑吗就不出CPU供电。不出CPU供电就先看看条件一看芯片供电,EN 都正常,一般都知道,1155系主板不出CPU供电,还要查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CPU PG,没CPUPG就不会出CPU供电,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
不出CPU PG,经过多次检查,只要CPU PG出来就跑码,说明南桥这边的问题。绝不是CPU供电这边的故障,刷一BIOS试试,无果,开始对南桥条件进行检查,查ATXpg ,io发出去的PG都正常,偶然查到25M,手里也没有示波器,只能测试一下电压,万用表一测试,居然发现不掉电,但是还是没有CPU PG,拔掉电源再次上电一试。居然跑马了,维修经验告诉我,这多半是25m坏了,直接干掉,下面图片见证奇迹,觉得本小白经验可以的大哥,帮加点分,跪求。

网友A:
25M晶振是桥内置时钟模块的时基来源。不过这个损坏的概率真的很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M晶振是桥内置时钟模块的时基来源。不过这个损坏的概率真的很少。

说实话,25M不管是用在网卡还是南桥,不管哪个牌子的主板,都很少坏,以前就修过一片技嘉B75也是没有CPU供电的,也是25M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25M不管是用在网卡还是南桥,不管哪个牌子的主板,都很少坏,以前就修过一片技嘉B75也是没有CPU ...

是的,坏的真的很少。不过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C:
25M晶振坏,我也遇到几例。。不认硬盘,无时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坏的真的很少。不过修好就是件幸事。

师傅教我怎么修电脑

网友E:
CPUPG是什么时候发出,,一般在什么位置可以测

网友:
几乎没修过25M坏得主板

网友:
确实很少碰到25M晶振坏的,以后也要注意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M晶振坏,我也遇到几例。。不认硬盘,无时钟。

yes i do  但是不认硬盘 多半表现在AMD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PG是什么时候发出,,一般在什么位置可以测

找到 CPU 的PG 脚  用万用表蜂鸣档追线,一般都是在挨着CPU脚坐下面 挨着CPU供电芯片旁边,

网友F:
从来都没有注意过25M晶振。估计楼主的板还是一些PG信号的问题。留意那些小三极管。很多时候是热了就正常,或者冷机的时候正常。

网友G:
没看懂楼主没有示波器怎么知道是25M晶振出现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25M晶振是桥内置时钟模块的时基来源。不过这个损坏的概率真的很少。

测电压不一定准,有修过万用表测有电压,示波器测有电压无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看懂楼主没有示波器怎么知道是25M晶振出现问题了。

一触即发,点到那,故障变了,那就是它的问题。。思我昨天也修了一台开机老重启,点到CPU供电的时候,不掉电了进系统了,然后换了电源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师傅教我怎么修电脑

纳尼,你要需要我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测电压不一定准,有修过万用表测有电压,示波器测有电压无波形

是的,时钟总线类信号,光有电压不能判断是否正常,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才可以。当然没电压肯定是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时钟总线类信号,光有电压不能判断是否正常,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才可以。当然没电压肯定是不正常 ...

是的   光看电压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来都没有注意过25M晶振。估计楼主的板还是一些PG信号的问题。留意那些小三极管。很多时候是热了就正常, ...

要是不信  我也就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光看电压肯定是不行的

不过作为爱好,也没必要添置示波器,实在怀疑就换,反正换个晶振又不花什么时间成本。

网友I:
眼力真好 ,你发的图片我都是放大了才看到了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眼力真好 ,你发的图片我都是放大了才看到了断线的

你这灌水厉害哦     哪有短线的?????

网友:
25M晶振是网卡晶振,坏得很少,下次注意下。

网友:
竞争坏的很少,从来没碰到过,又学一招

网友:
楼主功底好所以修好了

网友J:
金震损坏的也不少见,包括其他电子产品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J:
金震损坏的也不少见,包括其他电子产品也是

不少见??775系的主板32k坏的你没修到过??老铁??这么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M晶振坏,我也遇到几例。。不认硬盘,无时钟。

1155系的25M不起 肯定是无时钟,不认硬盘多半表现在A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