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42寸花屏

楼主(2017-08-27):
求助下,海信LED46K31X3D,前几天为上面一般有点花屏,下面正常显示,现在整屏花屏,请大家给点意见,现在还没拿回店里,稍后点屏试一下,

网友:
查一下DDR通讯   显存  还有显存的中点电压

网友A:
怕是屏的边条电路出问题了,没得救啊

网友:
没得救,这花我换驱动板好过,后来过了几天就又坏了。不稳定

网友:
我修过  是驱动板 CPU  重新换了CPU好了  先买驱动板试验下

网友:
怕是屏的边条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是屏的问题,先擦擦逻辑板和屏之间的两条排线,不行的话就用胶条使劲压一下COF排线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部分花屏是屏坏了,整个花屏的,有可能是板也可能是屏 ,主板上查DDR相关联的电路,屏的格式 屏线 屏参  屏的问题先测逻辑板的伽玛校正电路,一般有10多组电压 依次递减

网友B:
点屏过了,确定是屏这边的问题,逻辑板电压都正常,又是三星屏,看来搞不了了,哎,可惜了。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了,很难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屏过了,确定是屏这边的问题,逻辑板电压都正常,又是三星屏,看来搞不了了,哎,可惜了。

我有一台现象跟你差不多,但有正常显示,不知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线问题,你换个屏线44看

网友(2017-09-28):
图片看像重影,拍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是花屏可换主板试

网友:
我先的号怎么也登不上了,还不能用原名字,化了2元钱购买了一个激活码,才有了一个新的号,现在多回几个人,只想挣点积分下载东西。没办法急要。

网友:
先用通用版点一下看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先换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点屏测试 首先确认液晶屏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是屏的边条电路出问题了,没得救啊

我看有点像
修不好的

网友:
整个花屏的,有可能是板也许是屏线问题。

网友(2017-11-08):
先试一下驱动版,再压屏边试试吧

网友:
如果是屏上电路坏了,还能修不?

网友C:
如果这个故障到我手里,
先换逻辑板,逻辑板的主控芯片时序不对,会闪;
后换X1模块,上屏场行信号有问题,会闪;
再换边条,边条漏电也会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个故障到我手里,
先换逻辑板,逻辑板的主控芯片时序不对,会闪;
后换X1模块,上屏场行信号有问题 ...

赞!!!!!!!!!!!!!

网友:
我家的48寸边条进水了花屏还有的救吗

网友:
别买海信的了,用的三星屏很垃圾,一般过保修期屏幕就出问题了。有的看半个小时或者更长就出问题。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驱动板 CPU  重新换了CPU好了  先买驱动板试验下

网友(2018-07-11):
请问你们用的都是什么板来点的屏?v90?

网友:
楼上能换模块的都是专修,寄过去!

网友:
屏挂了吧!遇到过

网友:
屏挂了 我这儿好几个这样的屏 不知道能不能修

网友:
能修 修好卖了  换银子

网友:
屏坏了,不用修了,你能修的好才怪。。

网友(2018-08-14):
是啊!先点屏测试, 首先确认液晶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有通用板子吗   试试屏有没有问题    屏不坏  都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