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为啥GA-EP43T-S3L REV:R1.3主板,cpu是L5420,win7系统占用c盘21g

楼主(2017-08-27):
GA-EP43T-S3L REV:R1.3,为啥GA-EP43T-S3L REV:R1.3主板,cpu是L5420,win7系统占用c盘21g,在其他主板内安装同样win7,64位才占用c盘10g,是cpu的缘故吗?。

网友A:
换个系统版本可以解决 之前遇见过的

网友B:
系统占用的和cpu一毛关系都没有,是你的系统不行,垃圾,过期的补丁,驱动安装包等没有清理掉,,换系统试试,最好官网原版镜像,

网友C:
无需纠结吧,360的C盘空间清理,吧什么虚拟内存什么一转移,你的C盘瞬间就大了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占用的和cpu一毛关系都没有,是你的系统不行,垃圾,过期的补丁,驱动安装包等没有清理掉,,换系统试 ...

同一张纯win7,就是那样子,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占用的和cpu一毛关系都没有,是你的系统不行,垃圾,过期的补丁,驱动安装包等没有清理掉,,换系统试 ...

就是原版啊,没有安装任何东东,就占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版本可以解决 之前遇见过的

就是原版的Windows7系统64位。同样的一张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需纠结吧,360的C盘空间清理,吧什么虚拟内存什么一转移,你的C盘瞬间就大了起来。

看起来,就是虚拟内存的过,一转移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就是虚拟内存的过,一转移就对了

本来就是虚拟内存这方面的缘故。

网友:
本来就是虚拟内存这方面的缘故

网友:
换系统,别整其它乱七的..........

网友:
换个别的系统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纠结这个应该没有任何意义吧。。。

网友:
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没碰到过,帮不了你哦,

网友:
不是CPU问题,和系统版本有关,你换个系统看看,这种占用空间不影响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占用的和cpu一毛关系都没有,是你的系统不行,垃圾,过期的补丁,驱动安装包等没有清理掉,,换系统试试,最好官网原版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