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苹果6代暗屏维修

楼主(2017-08-27):
现在维修不容易啊,市场里面修通病的有100的,80的,甚至更低的,以前本本如此,现在手机也开始这样了。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只能搞点散客的单利润会高一些。
这次主角是一个6代暗屏的机器
故障:客户描述放那边用着就不亮了
过程:接到手里,开机确实不亮,甚至连苹果的l开机logo也看不到,但是接电脑联机正常。爱思助手提示要解锁。马上从废屏堆里面找到一个6代坏屏,掀开背光接屏幕测试,大家也可以多备些这种屏幕测试

直接照射背光就可以看到图像了,这种情况就是暗屏了,好,拆机,先目测无进水,测试显示阻值正常,接着测试1.8v正常。- +5v都没有,测试2脚升压15v时为零,看来问题找到了,拆cpu屏蔽罩开撸,发现升压ic边上的升压二极管已经烧糊,拆掉,料板商直接搞一个,这种机器二极管烧坏肯定ic也坏了,直接ic拆掉。
拆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掉点了,拆开后上电源表触发短路1A,看来是三个升压电容有问题,松香上下很快找到问题了

这种测试短路是没用的, 因为不会短路。测试时候是无穷大的

直接取掉,上电正常了。

取料板的升压ic和二极管,电容补好上电正常了,至此维修结束。描述简单,因为自己是新手也花了半天时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电容一定不能随便替代,要一样容值的,二极管也一样,拆ic时候,变胶除干净,温度不要太高,cpu那边最好做好隔热,拆的时候也要等到镊子拿起来不能强行拔起来,不然掉点就很麻烦了,底部的点很难飞。
维修不易,花了不少时间学习和练手,希望大家一起进步。共同打造基地这个好的平台,多些基地给我们带来好的平台交流

网友:
学习了

凤城 -2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

网友B:
这个地方的二极管烧坏一般都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C:
大兄弟松香熏是松香压成粉吗,还是有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兄弟松香熏是松香压成粉吗,还是有买的?

直接x宝上,或者基地都有的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的二极管烧坏一般都是电容引起的

是的,那个二极管很容易损坏,估计是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

小心被扣分,分数来的不容易啊

网友:
要被扣分的啊大兄弟,不能灌水这么明显

网友D:
我同事有个6P,待机有时黑屏,轻拍几下又能开机,是不是这问题

网友:
换原件,最好是找相同位置的拆件,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网友:
最好  换一样的  不然怕过了几天又来   很麻烦的

网友:
学习了 希望我的技术能更上一层楼

网友:
新手修成这样也很不错的,,,,,,电容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同事有个6P,待机有时黑屏,轻拍几下又能开机,是不是这问题

看看链接电脑能不能联机,可以的话拿个坏屏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路过的帮忙加个分

网友E:
我手里有两个暗屏 的、换几个升压都没好。。。电压阻值也都正常。。。。  就是没升压 郁闷啊、、、

网友:
所以我每次换下来的坏屏都收着  说不定哪天就像这样的情况就用上了

网友:
学习了………最近一直搞无灯光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里有两个暗屏 的、换几个升压都没好。。。电压阻值也都正常。。。。  就是没升压 郁闷啊、、、

要电容,二极管和升压芯片都一起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感 谢楼主的分享。楼主老牛B了

还好吧,我们要一起进步,我还只是个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吧,我们要一起进步,我还只是个新手多多指教

互相学习。迅维这个平台就是给大家互相学习的。

网友H:
楼主的方法很好,找个坏屏来测试是否暗屏。或者直接测16v有没有!!!没有就直接打直,短路摘掉电容,换二极管芯片甚至线圈。

网友:
这种一般先找出电容、再更换电容,确定好了以后再换二极管换背光IC   我习惯用镊子伸到底部直接翘起来,不容易坏哦只要标记好第一脚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I:
楼主的显微镜是什么型号的?怎么这么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显微镜是什么型号的?怎么这么蒙!!

就是普通的三目显微镜,可能是我拍的不好

网友:
这底部的点我补过了9个 ,操蛋的狠

网友:
升压二极管坏了 更换之后,打阻值,拆电容,这一套都不麻烦。重点是 换了背光偏暗,还需更换电感!!!
所以,以后遇到此类问题,先拆电感吧,反正二极管坏电感必换!
求回复加精!

网友:
那个二极管很容易损坏,估计是设计问题

网友:
这故障类似与笔记本、液晶高压部分短路或绝少VCC。EN。楼主内功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J:
看一半的小白很受伤!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一半的小白很受伤!

去基地培训一段时间看看,肯定变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方法很好,找个坏屏来测试是否暗屏。或者直接测16v有没有!!!没有就直接打直,短路摘掉电容,换二 ...

恩,是的,多准备一片,一般是这三个件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兄弟松香熏是松香压成粉吗,还是有买的?

不用粉的,直接焊枪搞点焊锡,在放松香里,放在板子上面近点熏,上面就会有一层松香白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同事有个6P,待机有时黑屏,轻拍几下又能开机,是不是这问题

先排除屏先,在搞主板,黑屏接电脑看看连的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