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E1-472G 浸水

楼主(2017-08-27):
E1-472G 不加电     拆机发现键盘排线下边有一小电阻腐蚀 不知编号    从电路分析应该是上拉电阻 于是在料板找一个20k电阻 换完加电ok了

网友A:
这钱赚的太简单了

网友:
洗洗刷刷先再说,一般看图纸就知道什么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钱赚的太简单了

不简单的哦         只是没把过程加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