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触发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27):
主板型号:华硕H81M-K问题:触发秒掉电(并且不会自动再次触发)
维修过程:
            下午客户报来一台主机,说不开机,拆开一看又是华硕的H81,继上次一个华硕822问题又一个秒掉电问题,上次的维修贴大家可以看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8875-1-1.html,注意,此次问题和上次不同,上次是进系统后掉电,属于信号不稳定,这次所以开机故障,请勿混淆!
            拆机上维修台,触发发现秒掉电,并不能自动再次触发,大家都知道掉电有很多原因,比如过压,欠压,信号条件不足,一般欠压的话机器还会自动再次触发,所以我这个考虑更多的是短路,可能是电源短路,也可能是信号短。
点位图位置我已经标好

实物图照片

            在强行上电的基础上测量全板电压,发现欠CPU电压,拔掉电源测量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发现P_VCORE_SHDN#信号为低,找到点位图跟此信号有关的元器件SQ20,测量后发现短路,拆掉SQ20上电,发现还是掉电,但是注意机器会自动再次触发,而且无限触发此时更多的考虑是欠压的问题,在次巡查CPU供电芯片的开启脚,电压为0.6V,明显不足,找到与此电压相关的元器件,PQ806和PQ801,发现断路,拆此2个元件。通电触发不掉电了!!!

附上亮机图

发帖不易!!!望各位加分鼓励下!!!

网友:
华硕不走排阻路线  也走上三条腿的路线了这是

网友:
不知道算不算是通病

网友(2018-03-24):
给力   技术不错   哦也

网友:
大师,向你学习,现在修机器越来越难了

网友:
我的也是华硕H81M-K主板,感谢分享!

网友:
华硕这是设计问题了,跑老化不过关啊

网友:
华硕和技嘉的主板现在有好多小管管坏的了,估计是寿命到了。

网友:
这华硕的通病芝麻开关管延续到了H81主板上了,好啊、好啊,哈哈

网友:
给力   技术不错 ......................

网友(2019-08-06):
没想到华硕的台机主板也这么爱坏!

网友:
楼主,强行上电是电源16脚对地了吧!强行上电,为什么它一定会出来CPU电压呢?

网友:
华硕这些小管确是容易出问题,包括有名的822,这些都是送钱的。

网友:
修过多板都是这几个三极管子的问题

网友(2019-10-28):
楼主棒棒地,学习了。

网友(2020-01-06):
牛逼,修好了

网友:
cam on ban da chia se

网友(2020-06-30):
我也是这板子,有时间了搞整搞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