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不开机

楼主(2017-08-27):
机器是13年的  现在情况是拔掉电池在插上电池  插上充电器好用 光机在开机就不行  没思路  有修到过的 师兄吗

网友:
键盘坏了,直接找开机点开机试试看

网友:
不上电池能否开机?会不会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个要慢慢查了         ,

网友:
先找开机点开机,然后按照时序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