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00165-A断电不开机

楼主(2017-08-27):
同行送来一台A1466说是断电重启,到我手里没试出来有重启的问题,只是断电,拆机检测没发现哪儿有进水的痕迹,直接刷BIOS还是同样的问题,由于没有这个机子的图纸点位图,断续论坛里各种找看看谁碰到过这种问题,论坛里有门电路的,有供电芯片的,我的量了量和他们的问题都不一样,不触发的时候固态硬盘是发热的,偶然发现开合到某一个角度能开机但是也是断电,怀疑哪个地方有开焊的地方,各种按各种压,最后确定是CPU的问题,由于CPU和桥是二合一的,这个兴奋:lol,二话不说开干,上BGA设置到南桥(怕温度高了U再挂了)的温度,到此问题解决,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哦

网友:
楼主 这个机器的图纸与点位图论坛里都有的啊,但机器能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苹果机子修的少,此类故障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A:
楼主BGA工夫好到家呀,我最不想动的就是这种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BGA工夫好到家呀,我最不想动的就是这种U了

BGA机子好,快克的,温度控制精确,红外的不是热风的

网友(2017-09-28):
这个到底是怎么确定是CPU坏了的呢?

网友:
         这种CPU不是很好干,长条U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台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触发,也是把cpu加焊才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