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A540U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27):
           上午来到店里接一台机器。华硕A540U的机器。i5-7200u的。是七代的。客户说不开机的。叫我看看。二话不说插上我的安泰信电源通电看电流待机0.10按开关有动作0.1掉下来应该是哪里掉电。 不多说了直接拆机。 忽略小部分时间拆机一看这个机器进水过啊。腐蚀掉了不少零件。直接把腐蚀的零件替换掉。后来发现一个电阻已经是无穷大。 是680k的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么大的电阻。在料板找到一个200k的电阻上去。由于电阻一段的焊盘已经腐蚀被我用刀去掉了。后来打开葵花宝典。没有这个点位最后论坛上面搜了搜看到饼哥上传了这个点位图。找到另一端的位置飞线ok,电流一路小跑到亮机。没什么技术含量。本来拍了很多图片的。可是因为图片太大都上传不了。最后上传一份点位图。这是在饼哥哪里下的。本来是想节省大家的下载分。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把下载设置为下载2分。分都来之不易。

chinafix.com.cn迅维网_60NB0DE0-MB5010(X540UP MB_.rar

网友:
写的不错,学习了。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供电芯片的TON引脚吧,进水这个脚连的电阻是容易坏,修过多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供电芯片的TON引脚吧,进水这个脚连的电阻是容易坏,修过多例

  老司机。佩服了我的哥。一看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B:
楼主写的有点乱  纠正一个问题  明明是宏盛的可调  非说是安泰信的这样真的好吗

网友B:
什么待机0.10  开机0.1掉电能详细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写的有点乱  纠正一个问题  明明是宏盛的可调  非说是安泰信的这样真的好吗

这样的细节都被你注意到了。之前用的是安泰信后来坏了就换了一个闲置的在用。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  应该能收不少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待机0.10  开机0.1掉电能详细说下

待机0.010触发之后电流0.10掉电。少写了一个零。

网友C:
如果能多上点图,可能加分的人更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多上点图,可能加分的人更多

谢谢。上传图片有限空间大小好多都上传不上。应该要和版主讨论下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上传图片有限空间大小好多都上传不上。应该要和版主讨论下这个问题了。

你图片不压缩直接上传肯定不行,很多手机拍出的照片都是4M-6M左右,直接上传服务器压力太大,饼哥也不会放开这个2M图片的限制的

网友E:
这种新机器不好修,篓子技术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新机器不好修,篓子技术牛啊

字都能打错啊。这个还不算太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图片不压缩直接上传肯定不行,很多手机拍出的照片都是4M-6M左右,直接上传服务器压力太大,饼哥也不会 ...

我既然忘记了还有压缩图片这件事情。

网友:
这个应该是供电芯片的TON引脚吧,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设置下载分的,上传后发现都要5分,每次下载看到是要5分的都。。。。。

网友:
好像最低都是5分下载样

网友:
关心收多少钱

网友:
上次碰到个7代的  CPU 坏 没感搞

网友F:
这都能修好收了不少银了吧
jy1035774095
你们关注收多少银干嘛。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都能修好收了不少银了吧
你们关注收多少银干嘛。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进水机器里面你算是碰到比较简单的了 顺手的事情拉

网友(2018-08-23):
问题不大 关键是找准。。。。。。

网友(2023-01-29):
碰到个7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