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5 开机掉电,有时候就好了,基本都好不了

楼主(2017-08-27):
   E555  开机掉电,有时候就好了,基本都好不了,,,有谁遇到过吗?看见好多都有同样情况

网友:
刷个bios先看看吧,不行再去查电压

网友:
先写个BIOS不行在看看什么电压没有。

网友:
这种先找BIOS刷,今天刚修一个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刷BIOS好的、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的话在去查   电压  是不是那个电压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是开机掉电,还是有显示就掉电,还是进系统掉电,最好是说清楚点

81131379 -1 -1 你看清楚我说的开机掉电。。。。。不看别说没说清楚

网友:
看看论坛有没有通病了,一般掉电就温控,电压不稳这些,有示波器搞好一点

网友:
开机不显示掉电还是开机显示后掉电啊...............

网友:
感觉不像是BIOS的问题,应该是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BIOS,南桥        ,还要电压不稳定

网友:
楼主问题搞定了没有啊

网友:
好大的~~信息量!不敢接受。你要不干下显卡!桥。换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