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战神K650D-I5 D3 USB用不了

楼主(2017-08-27):
USBVCC01有5V接下来还要查什么

网友A:
除了供电,就是2个信号啊,慢慢跑电路查吧,希望桥没坏

网友:
3.0转换芯片,别的2.0 端口可以用吗,还是单个不能用,这都要分析,

网友:
兄弟 这种电路就 别问了  太简单的吧  看一下图纸走向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供电,就是2个信号啊,慢慢跑电路查吧,希望桥没坏

是查SSTX- 和SSTX+  这两个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