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PRO GAMER REV 1.01

楼主(2017-08-27):
ASUS  B85-PRO GAMER REV 1.01   开机不检测内存  反复重启   BIOS问题  刷完亮机  绝对OK

B85-PRO GAMER REV 1.01.zip

网友(2017-10-03):
重复跑内存卡53,反复重启,亲测能用,谢谢

网友(2018-02-26):
反复重启 ,诊断卡走码的话,就一定是  BIOS问题。

网友:
卡63要过差不多10秒才亮机,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刷了,一样卡63很久才跳过去,不行。

网友(2018-05-25):
这这张是不跑码,有复位,不知道也是不是BIOS的问题了,下载来看吧

网友A(2018-08-25):
楼主,我这有张是诊断卡停在53报警,插不插内存条,都是53。也没有重启。刷这个能用吗?

网友(2018-10-29):
反复重启刷了没效果一样风扇转转停停。

网友(2018-12-20):
实测报警一长两短,卡53不过!
字数专用补丁

网友B:
补充下:卡53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不能钻牛角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这有张是诊断卡停在53报警,插不插内存条,都是53。也没有重启。刷这个能用吗?

请问你的板子修好了吗?是什么原因求指教!

网友C(2019-04-29):
引用 网友B:
补充下:卡53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不能钻牛角尖

你的板子搞好了没有,我这也有一张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板子搞好了没有,我这也有一张这样的

修是修好了,时间太久板子什么样的都忘了实在想不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板子搞好了没有,我这也有一张这样的

好像想起来了,好像是U的问题!(哎,为什么会限制我的最少字数这么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想起来了,好像是U的问题!(哎,为什么会限制我的最少字数这么长呢!!!)

我这张也经搞好了,不是U的问题,是不过内存

网友(2019-11-01):
正好需要!下载来试试看,非常感谢!!!!!!!!!!1

网友:
正好修到一台加电不显示,刷个试试

网友(2021-01-15):
我的板子触发几秒掉电反复重启,论坛下了好多bios都是一样的故障,刷了楼主的亮了,就是亮机慢一点,非常感谢

网友(2022-11-03):
能亮,但亮机慢。

网友(2023-07-14):
马克一下,希望能用的着

网友(2023-11-29):
卡63的有解决的吗?

网友(2024-03-06):
怎么就没有几个开机快的BIOS吗 全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