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3 不开机

楼主(2017-08-27):
顾客进店说手机不能充电,开不了机。  顾客报价过几天拿。 顾客说故障是第一感觉就是尾插问题。因为现在机器不充电都是尾插坏造成冲不了电。手机拆开检测手机电池有3.6v 电压,电池接上主板,在主板上找到电池的正负极,引出两根线,用维修电源给电池充电。 一接上,电源短路报警,电源主板短路啦,回想起顾客说,手机是边充电边玩,手机屏幕一闪,黑屏不亮了。手机不开机了。检测主板短路,用“烧鸡大法”最后查出是充电IC 坏了, 摘掉充电IC 不短了。充电IC 型号是。BQ24296M.  电流正常,随后加电没有触发电流。一般摘掉充电IC 是可以充电的呀,奇了怪,看了一下这个芯片PDF ,该芯片有个SYS :3.5v~4.35v。心想是系统供电吧。要装上这个IC 才能开机吧。于是订货装上新的上去。手机有开机电流,可以开机了。充电试机,发现尾插被顾客插反插坏了。换好尾插,测试可以充电,电量也能上升。

网友A:
都是老司机,要多发好贴呀。安卓要那么多,为什么安卓版块如此冷清

网友:
第一次发帖,有不足之处请迅维大师们多多指教。谢谢。我会再努力。

网友:
红米note3最多的就是主板充电排线那的稳压二极管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老司机,要多发好贴呀。安卓要那么多,为什么安卓版块如此冷清

冷清没办法。oppo vivo 华为放出图纸资料。就立刻热闹了。现在他们保守。几千块的机器坏了就要扔了或者换板。

网友:
这个芯片不好买吧?

网友:
好买呀。神奇的淘宝上就有,好多机型用这个IC,买的时候多买了几个。备用。

网友:
是双网的把,这是通病只能换IC,换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