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70 怪问题

楼主(2017-08-27):
机器是用电池没有问题。但是用适配器掉电。。开机还没有亮机就掉电了。EC换了一个。带程序的。还是一样。电源芯片换了还是一样。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真奇怪。用电源不亮机。 上不上电池都一样。单独用电池就可以。。电池也可以充电。麻烦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等待大师解决问题啊

网友:
电池可以说明后续电路OK,能充电说明保隔也OK,电源时上到多大电流掉电?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暂时还没有碰到过,如果修好记得说一下什么引起!

网友:
   掉电的时候你看看待机3v是不是也跟着掉了

网友:
    不过我的那个是不亮机   而且这个机器  CPU也爱坏

网友:
看下cpu供电芯片,联想的m4450的机器有遇到过用电池ok,用电源不定时掉电,半小时内。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是这个型号,把集显驱动禁用就没问题,估计cpu有问题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