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原机拷贝程序 AOC T3264M TPT315B5_TAT01

楼主(2017-08-27):
原机拷贝程序 AOC T3264M

网友:
对准屏型号在下载

网友A(2018-01-07):
各位高手  请问电视机一直在一个界面启动  是要刷bios   还是要重装系统?有解答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位高手  请问电视机一直在一个界面启动  是要刷bios   还是要重装系统?有解答的吗

给看什么牌子电视   有的硬刷 有的下好固件插优盘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看什么牌子电视   有的硬刷 有的下好固件插优盘就可以

是刷的bios  还是像电脑或者手机那样装的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刷的bios  还是像电脑或者手机那样装的系统?

多数都是硬刷  程序对就没问题   软刷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数都是硬刷  程序对就没问题   软刷比较快

意思是像刷bios那样吗?  我没有搞懂是刷bios那样  还是装系统那样

网友:
给看什么牌子电视   有的硬刷 有的下好固件插优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