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开机掉电 电流0.3 0.4

楼主(2017-08-27):
E40  触发掉电,检查给电感,PL16电感无电压,在基地下载了图纸发现控制芯片是OZ8116,5脚VDD  16脚VDD 供电正常,3脚ON开启也正常,9脚没有电压控制PQ93,果断更换后9脚电压出来了。简单修复。

网友:
这个是产生什么供电的

网友:
表示没看懂楼主发的这个帖子。触发到0.3  0.4A掉电是吧?是二级电压没出来完还是怎么地

网友:
每个人的维修经验都拿出来分享,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
XUEXILE XIEXIEFENGXIANG ......................

支持 反对

网友:
楼主能说下这是什么电压

网友:
缺电掉电 你这个应该是个桥供电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可以参考下

网友:
看看内存槽那的保险有没有坏,那个地方坏的很多

网友:
LZ不错,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1.05v 的么?  cpu电压也没出吧?

网友:
是AMD的机器吗?1.1V 产生的芯片

网友:
速度决定一切,赚钱就是快,这节奏

网友:
说的也太简单了,   不过还有谢谢

网友:
这是个什么管子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这是个什么管子

网友:
修机就喜欢碰到这样的机器。 速度快,返修低。楼主拾钱了

网友:
掉电先都是先检查电压是不是缺少

网友A:
E40的机器,除了显卡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濮阳张丰臣
这个总结的好
详情
濮阳张丰臣
这个总结的好
详情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MOS管短路了把 写的好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0的机器,除了显卡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这个总结的好

网友:
E40的机器,除了显卡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看着挺简单的 就是不知道自己碰见会不会了

网友:
E40 不是显卡或桥坏的多吗?

网友:
没明白这是个什么芯片,控制什么的

网友:
每个人的维修经验都拿出来分享,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
每个人的维修经验都拿出来分享ss,可以节约很多时间wsssssss

网友:
楼主发的是什么贴啊 我表示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aaa每个人的维修经验都拿出来分享aaa,可以节约很多时间e

网友:
ss每个人的维修经验都拿出来分享,ss可以节约很多时间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看到问题不是很好吗   捡到钱了   还不安逸啊

---------> 迅维课程随意看,最低只要188<---------

能看到问题不是很好吗   捡到钱了   还不安逸啊

网友:
外围条件正常,换芯片换芯片。。

网友:
好经验。。楼主还是高手的呢。。。

网友:
电感没电压 还是比较好修的, 加上有图纸。就更加好修了

网友:
图纸好像很难看懂  想问问各位大神怎么看懂图纸呢

网友:
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借鉴了,666,,,,,,,,

网友:
感谢楼主我等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基本功比较扎实的师傅,简单、快速

网友:
0.3,4应该是后级电压没有出来吧,或者是缺电压,CPU没有工作

网友:
没看懂啊   我看的不是很明白啊阿阿阿阿阿

网友:
有电压没起来

网友:
9脚控制脚 无电压LZ能说下为啥直接换上管么  是短路 还是神马问题  没怎么看懂啊

网友:
触发到0.3  0.4A掉电是吧?是二级电压没出来完还是怎么地

网友:
简单一句话,就是缺电压,上电掉电。很多机都有这现象,当然集显供电不出不会掉电哈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可以直秒

网友:
掉电大部分是供电的事     楼主  666啊

网友:
好东西 ,收藏了 ,以后应该用的着

网友:
看得不是很明白是个什么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