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5l真的是通病啊。不触发,拆大电池触发。

楼主(2017-08-27):
华硕a555l真的是通病啊。不触发,拆大电池触发。装上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blos淘宝买了一个。也刷了开始以为好了。后来没几天又不触发返修。把大电池拆了,在装上。在插上适配器自动开机就好了。论坛里也看到过很多同样问题,说ec旁边有个6脚3.3转换芯片叫lm3533.可是怎么替换找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
找线路图找找吧————————,

网友:
按原型号的买来换吧

网友A:
主板的上这6脚芯片没有型号,淘宝找ml353也不对

网友B:
叫 APL3533 小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上这6脚芯片没有型号,淘宝找ml353也不对

楼上的小伙子告诉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 APL3533 小伙子。。。。。。。。。。。。。。。。。。。。。

这谁家的小伙子  这么聪明

网友:
有个6脚的上面写着DP 是什么芯片

网友:
LM3533不是六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