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L410K 屏出现红色重影

楼主(2017-08-27):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SL410K  说是卡LOGO   。还没拆机发现是USB插坏了。 换了USB之后一切正常。烤机  考了2天 今天早上一开机发现屏有点不正常。
  换一张屏就正常的。 不是显卡问题,也不是屏线问题。就是屏的问题。 我有一块一样的屏但是是屏碎的 ,不知道换哪一个芯片才好。希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佩服佩服    楼主      功力深厚

网友A:
   呵呵   遇到过好多的这样问题   都是换屏好的     只要是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

网友:
楼主      功力深厚

网友:
这个屏有点小贵,LED的 接口是排线的吧

网友:
屏问题,换屏信号处理电路芯片好不了的

网友B:
我觉得直接换屏比较好,无修复价值,白浪费时间

网友C:
三星这种问题没有办法修,其他牌子还可以用压片机换模块

网友D:
这个是屏本身的问题,我早就试过呢,把大芯片全都换过去都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遇到过好多的这样问题   都是换屏好的     只要是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

换屏的话,客户应该不会接受。同行还要中间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直接换屏比较好,无修复价值,白浪费时间

只是想换屏价格贵了,不修的话大家都收不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这种问题没有办法修,其他牌子还可以用压片机换模块

有压片机 给我用都用不来。那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屏本身的问题,我早就试过呢,把大芯片全都换过去都一样问题。

本来我就是想全部移过去,但是我怕不行就是来问问各位学长的意见

网友E:
楼主有点悲呀,就子修好,测试测出别的问题。这屏估计是报废了,我这里有好几块这样的问题,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点悲呀,就子修好,测试测出别的问题。这屏估计是报废了,我这里有好几块这样的问题,没搞好

特么 这几天运气倒霉透了, 简单的刷个BIOS都会有问题。 触发不亮,刷BIOS亮了,到死都不引导。以为是BIOS的问题。结果刷了将近10个BIOS。最后发现是CPU的问题。关键的关键CPU和桥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F:
逻辑板上的芯片  我换过几次   都没卵用  后来就再也不换了  直接换屏

网友G:
三星屏,加两个二极管试下,有些有效果。

网友H:
这个是三星屏的通病,修过一张,没用多久又出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逻辑板上的芯片  我换过几次   都没卵用  后来就再也不换了  直接换屏

不出我所料 ,今天客户说不修了。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星屏,加两个二极管试下,有些有效果。

能说详细点吗? 在哪个地方加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三星屏的通病,修过一张,没用多久又出毛病了
今天客户说不修了,我也没办法啊

网友:
你看一看屏线有没有搞好 ,,,,,,,,,,,,,,,,,,,,,,

网友:
三星这种问题没有办法修,...........

网友:
最右边的大芯片换下试试,还是不行就不好修了

网友:
屏信号处理芯片换一个试一试看一看

网友:
不是升压芯片,不要换错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除了暗屏好修点,其它问题基本上都 搞不定

网友:
这个换芯片没用,估计是那个排线问题,用专业工具压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屏坏了,要去压屏把,没办法修的

网友I:
就是屏坏了吗?出现这种的问题都是先换屏试,lz想表达什么

网友:
这种我都市直接换屏,快速,省心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屏幕报废了, 没搞头

网友:
之前也修过,两张一模一样的屏,换了很多还是修不好。 直接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