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A86K CPU供电大短维修

楼主(2017-08-27):
主板型号:SY-A86K
主板故障:CPU供电大短维修
主板维修思路:
上全图

型号:

插电,触发,一闪就过。
测CPU供电这块

拆全部场管

还是短

烧机

发现,敌情!!

手摸了一下,驱动芯片!把手烫了一个大泡!
下次记住了!用松香水,芯片上点几滴!
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最近发现CPU短路的主板比较多,这种故障怎么说呢,修是有一定的修复率的,就是费时间,一般要全换管子芯片,才能保证稳定。

网友:
这个AMD的修CPU供电  真怕把CPU都烧坏

网友A:
刚修了片H61短路,挂了我的I3  CPU

网友:
这个还用烧鸡啊,一般MOS短路三条腿之间阻止都接近0了,拆掉MOS焊盘也短不是驱动芯片即使控制芯片了

网友:
这种芯片短路的   挺多的换完芯片还是不出供电  修着就头疼了

网友:
要是我就放弃了,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修了片H61短路,挂了我的I3  CPU

修1155主板用低端u试嘛,如果技嘉华硕可能保护好点,不易烧

网友:
这个驱动芯片应该是BD-芯片吧,这个芯片很容易短路

网友:
主从电源管理芯片都损坏,我看这板维修利润空间就小了。

网友:
干嘛不用假负载?新手别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