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缺电压维修和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8-27):
               故障机      戴尔
     版号
     故障     缺电压
      机器修好有几天了   前几天因号被禁言了  3天   也算是灌水的惩罚吧,  呵呵 今天号刚刚好解放了,刚好今天没什么事情就想着赚点分。
   直入主题吧,机器是前几天下班的时候修的,修好了也一直在测。机器刚来的时候说是不开机,在客户眼里只要是没有进系统正常使用都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不开机。   到我手上的时候接电源表看   按开关0.17   这是裸板上电的电流,竟然机器触发了  隔离  待机这些就可以跳过的,查查各个电压  发现问题     找来图纸 查供电芯片条件(应该都知道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吧u25  ,偏偏我这个不是他的问题)供电脚   2, 9   正常    开启15脚  没有   一路追下去 来到这里,查过发现2脚没有,追下去     来到了这里,要想PQ14导通PQ13A就要截止,所以追下去来到的桥(这里发生了意外 找了老久的料件找错了就吧桥给干了。) 桥干了后还是一样,后来把r486断开后发现桥也正常发出了这个开启信号,想到应该是拉低了吧查了一会发现还有一个电阻没发现  后来找了老半天找到了后直接换掉      上电     呵呵   接屏      完美亮机。。。。。。

       故障机2  戴尔
    版号
   故障   不上电
   机器接过手就直接拆开了,也注明了问题,看了看板子也没有修过还好,大概了的量了下阻值没有明确的短路后上电,隔离正常,   待机没有,找来图纸       看看吧    rt8206的待机芯片都不陌生吧   3  4  6  7脚正常开启14脚和27脚发现都没有(这个机器是先出3,3v按开关才出的5v)   27脚一路来到了这里       要想3.3V_ALW_ON 有,Q7就要截止那么Q5 和Q6就要导通看了图纸Q6是要按开关后2脚才会来电压所以Q52脚就要有咯,   一查发现正常,那怎么会没有待机3,3v的开启了  管了直接强行拉过来试试 ,  待机3,3v正常出来了开机也可以了,   修到这里也懒的查了,直接啦过来欧克     测试了一天正常。。。。。。  大家还是行行好  看了还是加点分撒

网友A:
不错,楼主修得挺好的,十分的赞一个

网友:
楼主修得挺好的,十分的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楼主修得挺好的,十分的赞一个

还好吧都是简单问题修起来挺简单啊

网友B:
参考图纸UM8B  dis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图纸UM8B  dis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吧

        没明白你中那根线什么意思啊

网友:
看似简单  没有一定的功底和积累 也是不行的

网友C:
3.5V电压不出??????????。?????????

网友:
楼                主修得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V电压不出??????????。?????????

  对啊   第二个就是不出待机  啊

网友:
第二个板层有问题了?断线?

网友D:
修的很不错啊,为啥灌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很不错啊,为啥灌水呢?

那几天忙啊没时间发贴 没有分了就灌水了啊

网友:
维修技术挺高,值得学习!我以后要努力学习主板维修技术。

网友:
有图就是好,分析得也不错。赞。。。。。

网友:
请问LZ第一个是换R486还是R480啊,应该是换R480是吧

网友:
R480你帖子上面写的是R486我眼睛在那张图片上面找R486.这几个问题维修起来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好详细,直接干桥是亮点,强行拉飞这样就300了

网友:
大神,修的不错,思路秒杀

网友:
现在的分难赚,金币更加难搞,我是没有金币了,搜搜都不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赚分不容易,以后不要灌水了

网友:
能看出来楼主比较懒,比我还懒。最好还是勤力点。不过修好就给加分把希望楼主多贡献帖子也可以多获得分数

网友E:
LZ第一个机器最后那个电阻在哪  没看到你说发图啊!第二个就是强拉一个3.3v电压就好了,应该查一下具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Z第一个机器最后那个电阻在哪  没看到你说发图啊!第二个就是强拉一个3.3v电压就好了,应该查一下具体是哪 ...

知道的不只是温控就是芯片自身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知道的不只是温控就是芯片自身问题

温控芯片还能导致这个?还真没遇到过额

网友:
楼主的技术可以,,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控芯片还能导致这个?还真没遇到过额

                    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排版有问题,看的不清楚。。。。。。。。。

网友:
搞这个要心安静下来 现在自己搞店 真心安静不下来

网友:
80你帖子上面写的是R486我眼睛在那张图片上面找R486.这几个问题维修起来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这种帖子一看就是老鸟没分了     实力过硬   干净利落

网友:
第2台的 原来我也这么做过 开始还担心会不会返修  不过还好 这么久了 客户也没回来

网友G:
楼主第二个机器是从那拉线过来的,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第二个机器是从那拉线过来的,发个图片看看

就是Q7上面有个电阻  电压就是哪里来的

网友:
楼主修的可以 学习了  修机器必须要心细

网友:
还好吧  也不算太难

网友:
怎么老的机器报多少钱的啊怎么老的机器报多少钱的啊

网友:
楼主有图有真相,虽然有点没有看懂。。。不过总体还是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