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 扩容掉7个点

楼主(2017-08-27):
偷了次懒没仔细清黑胶,拆硬盘翘掉7个有用点,补点补的想死的心都有了!第一次补点!废板上撬下来的铜点全靠绿油固定,总感觉装完硬盘摔一下全都虚焊,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个老师指点下!

网友:
你真牛,敢掉这么多点。还好硬盘点大

网友A:
信号线在掉点那,把线挖出来直接飞长点线,涂上绿游。长出来的线弯个圈圈就可以。不用补焊盘。供电地线应该不用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在掉点那,把线挖出来直接飞长点线,涂上绿游。长出来的线弯个圈圈就可以。不用补焊盘。供电地线应该 ...

挖出来了,就是有一个L1脚最麻烦老是不粘锡!返工好几次了,旁边还有地线,很近

网友:
这是客户摔掉的吗 要收高价哦~

网友:
掉的有点多了             芯片越大 越容易马虎大意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充分证明了既要胆大,也要细心.一个黑胶引起的麻烦~

网友C:
我掉了4个点,拆焊大概10次,结果能开机的板子被我直接吹出大包包,哈哈,还好朋友不用赔,苹果好难搞。

网友:
掉了这么多点,估计用不了多久了,实在不行,搬板

网友:
手工差了点吧   撬硬盘方式不对?  掉7个点也急了吧  还温度不够就用力在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出来了,就是有一个L1脚最麻烦老是不粘锡!返工好几次了,旁边还有地线,很近

你应该系统的学习一下。确实手工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也不负责。

网友:
发来  我帮你搞  嘿嘿

网友:
手工还是不到位,再练练就好了

网友D:
应该是太心急,锡没有融化就用力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掉了4个点,拆焊大概10次,结果能开机的板子被我直接吹出大包包,哈哈,还好朋友不用赔,苹果好难搞。

你是吹的次数多了,时间也长了,估计用的也是直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太心急,锡没有融化就用力撬。。。。。。

对 朋友也这样说我,发给他 帮我搞了 自己手工还欠佳 发给他了!

网友E:
取硬盘温度不够。不要怕。越怕越出事。试探性的拆。

网友:
这手工也是没有谁了!!温度不够吧 硬撬下来的  只能刮线 飞长一点了 能让线在点里面卷一个圈圈的长度 这样是最稳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取硬盘温度不够。不要怕。越怕越出事。试探性的拆。

版主说得不错 ,最开始 下ID 机  啥事没有 。最多掉两空点 。一上客户的机 一下子紧张多了。

网友:
还有那么多点没掉。装上去应该没事。下次拆的时候小心点

网友:
硬盘的点有很多都是直到CPU ,只能照废板挖点飞点。考验手工的时候,耐心也很重要

网友:
还是练的少了,多找点废板练练,温度掌握了就不会掉点了!

网友:
2008  355度  吹20-30秒 ,没掉过点

网友:
建议温度高,速度快。这样不容易掉点。

网友:
你这个和除边胶没关系,不除边胶是怕把周围的小元件在撬硬盘的时候带掉。

网友:
掉的有點多

把 細線 繞圈圈 繞好  綠膠固定

硬碟上好   測試 都可以 之後

在硬碟那塊  塗一圈綠膠 固定

要不衰機  他又會回來找你

网友:
本来  扩容 就不稳定         你这样 更不稳定了

网友:
好像这个事情我也干过。。。。。。。。。。。。。。。。。。。电源除胶掉9个点飞上了

网友:
我也掉过奌,要溫度開高一奌 加奌焊油  快速拆下即可

网友(2017-10-01):
温柔点了。你得像你女朋友一样温柔

网友:
多练习吧  和我一样

网友:
硬盘这么大的点很好接啊!要是接cpu的那不是更崩溃。还是要练基本功。我基本天天接都习惯了

网友:
现在维修苹果的利润多少,对同行的

网友:
温度没掌握好  其实硬盘温度稍微高点也没关系

网友:
绿油打的会不会太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