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C A1418开机找不到硬盘的求救?

楼主(2017-08-27):
今天接到一个同行送修的一台MAC A1418的机器开机找不到硬盘,拿到机器心里暗暗高兴,以为是硬盘挂了(这个机器又通病,硬盘坏的多),收点手工拆机费安稳点,谁知道这个机器不靠谱,居然不是硬盘坏,换了硬盘故障依旧,又定了硬盘线,故障还是依旧,硬盘放在其他机器上没问题。这下死心了。碰到主板坏了,主板的这问题又没修过,看了一下主板,SATA接口的地方也不知道通到哪里,请问各位高手,有谁修过这个问题,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SATA接口通桥的,你主要先测下硬盘的基本工作条件。

网友A:
报650   更换桥前面有一个控制IC    大约拿货价是 28左右

网友B:
做维修的肯定要看下条件不是,打下硬盘接口的值,量下供电都有吗

网友:
楼主 故障维修好了吗 能不能分享下维修经验 是不是上面老板说的那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维修的肯定要看下条件不是,打下硬盘接口的值,量下供电都有吗

硬盘接口的供电电压都是有的。
没有线路图,不知道硬盘数据线走线位置,

网友:
苹果的图纸论坛都有的吧,下个图纸,对着图纸看

网友C:
没有线路图?论坛上点位图纸不是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线路图?论坛上点位图纸不是都有吗?

我找找吧,不忙 的时候自己对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线路图?论坛上点位图纸不是都有吗?

我找找吧,不忙 的时候自己对照一下,本来大家有就相互传一下,哎

网友:
                      很难拆装这一体机。

网友D(2017-09-28):
引用 网友A:
报650   更换桥前面有一个控制IC    大约拿货价是 28左右

有具体的位置么,
桥前面的那个控制IC。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报650   更换桥前面有一个控制IC    大约拿货价是 28左右

桥前面的那个控制I/C有相关图片和型号么,
兄弟你也是否维修过着个机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前面的那个控制I/C有相关图片和型号么,
兄弟你也是否维修过着个机器。谢谢

小伙好好干,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具体的位置么,
桥前面的那个控制IC。

麻烦你查看图 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