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p43k主板 刷bios修复

楼主(2017-08-27):
顶星t-p43k主板  开机测有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不跑吗 直接刷bios  亮机

网友:
附上图片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你还搞   有必要吗  换主板不是跟加的好吗

网友A:
老掉牙的主板了  刷BIOS好的   附上亮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掉牙的主板了  刷BIOS好的   附上亮机图片

亮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