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00 la-9631有时触发 有时不触发 触发电流0.35不显

楼主(2017-08-27):
机器:G400   板号:la-9631    同行二修机故障:有时触发 有时不触发  触发电流0.35掉电
同行直接拿主板来的,描述:进水了,自己处理了下,没好,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触发了也不显示。
好,开始干活,测试各个电路电压无短路,开机0.35马上掉电,开了两次不开机了,测无3 5V,3V芯片是sy8208,8脚主供电18.9V,7脚辅助供电2V(根据电路分析此电压不对,B+经过电阻499K 经过150K分压的,应该是3.8V啊 )。问题就在这了。
      在芯片边上,下面都找了一遍,我艹,找不到这两个分压电阻,这板没有位号,也没点位,看样子还得出动刷子了,刷了一圈,发现目标,在触摸板左右键 SW6 旁边来了,经过测量PR402  499K电阻 不良,找了几个料板打开图纸搜索了下,都没499K  500K 左右电阻,我× ,一个电阻不会让我还要去订货吧,后来不经意的看到E40图纸,供电那里有一个分压电路,一看390K与115K 两个电阻,只有把它窜起来咯。
      通电  3 5V 出来了, 触发0.35掉电,测1.05电压没有,一查是PL702 开路,直接短接。
开机电流哗哗的上去了,接屏显示。。。到此结束!

网友A:
修的不错     估计上家不是专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     估计上家不是专业的吧

     有些人看到有电压了,就不会去管了,还有这板没有点位图确实也不好修,SY8208芯片有的人脚位都不会数

网友:
之前看到过一些芯片..脚位还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数的..有点怪..
技术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B:
这能算二修吗?上家只是刷一下而已,不过我也遇到一个也是这个电压检测信号的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能算二修吗?上家只是刷一下而已,不过我也遇到一个也是这个电压检测信号的电阻问题

上家修不出来的,就是二修,看到答案的,什么问题都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