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180SWN

楼主(2017-08-27):
插适配器电源灯不亮  开关处有3.3V电压  网上下了程序 刷了不行 好像不通用 某宝买了个 刷了正常  板号sm280cla_pcb_r10.2   屏型号 HSM207FEB-N20 REV A1
  用25L4006E代换原来的PM25L0080

aoc-e2180swn-RTD_EXT_SPI #ISP_20161226_173423.rar

网友:
程序越来越来越大,故障率越来越高,我们越来越开心

网友(2018-01-12):
今天也修到这么个机器故障是一样的看来要刷了试试。拆了PM25Lq080 用编程器测了检测不到看来是坏了。

网友(2018-06-28):
一毛一样的问题,换个芯片刷个程序,顺利亮机,非常感谢

网友(2018-08-07):
遇到一台 一样故障的机子,固件下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