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H61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7-08-27):
集显供电 是怎么来的呢  哪位大神 解释一下  用独立显卡 可以点亮的 驱动芯片 主控 MOS管 全部都换过  我觉得可能和集显开启有关系

网友:
CPU换过了没有  用独显可以点亮的话  过了内存了   或者刷个BIOS试下

网友:
CPU是否支持集显,如果是,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A:
首先确保CPU内置核显正常,第二个就是保证BIOS里面的核显VBIOS信息正确,之后就是查查有无UP6262类的小8脚影响了核显供电的FB。如果这三者都排除了,也过了内存,才是去查核显PWM这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保CPU内置核显正常,第二个就是保证BIOS里面的核显VBIOS信息正确,之后就是查查有无UP6262类的小8脚 ...

谢谢大神解答   但是 着每个类别怎么操作 还是要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解答   但是 着每个类别怎么操作 还是要学习啊

慢慢来,谁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