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阴阳屏小修

楼主(2017-08-27):
接手一台苹果6SP开机阴阳屏。
以前接过好几台基本都是电感FL4291或电感FL4211开路。
这台拆机测量背光供电脚没有开路,按经验更换U4050后还是没背光。
拆下U4050测量为D4051损坏,更换后开机测试正常。
苹果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A:
学习 了 学习了 配上 图的 话 就更好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主D4051是升压二极管吗!!!!

网友:
要是上点图就好了。图文并茂就最好了。

网友:
要图要真像。写出你的维修测量过程就更好了。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还是羡慕做手机维修的........................

网友:
真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

网友:
上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