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版号:X550VC 2.0插耳机有声音,内置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7-08-27):
华硕版号:X550VC 2.0插耳机有声音,内置喇叭没声音,声卡芯片换过两个,系统重装过,喇叭换过,谁能告诉我这该怎么查?喇叭接口有2.5V的电压,接口和芯片是直连的,也没有断线,芯片型号是ALC277  感谢大家了

网友A:
我感觉可以换一下耳机插口试试,可能坏了切换不过去,我修过换耳机口好的

网友B:
是不是耳机模式,换耳机口就能解决问题了,也可以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可以换一下耳机插口试试,可能坏了切换不过去,我修过换耳机口好的

换耳机接口真的好了,奇怪了插耳机有声音,我以为耳机接口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耳机模式,换耳机口就能解决问题了,也可以改电路

换耳机接口好 了,   谢谢你。。。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没修好,直接让客户外接的喇叭

网友:
我修过换耳机口好的,换耳机口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碰到这样的还真一下没考虑到耳机接口问题哦,不多这样的情况。。。谢谢分享

网友:
是我的话想不到是由耳机接口照成的,  学习了       下次遇见这样的问题 一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