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屏幕上有竖道

楼主(2017-08-27):
苹果6p 按压屏幕上段 会出现竖道 是触摸ic的问题

网友:
确定不是屏幕坏了吗,当然触摸IC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A:
还有通病,,取了屏幕 再装上去有时候中间也会有杠,过一天会自动好的

网友:
还有通病,,取了屏幕 再装上去有时候中间也会有杠,过一天会自动好的。。。。。。。。。。。。。。。。。。。。。

网友:
你可以找个屏来进行测试下是不是和原来的现象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我们就是来学习学习的   没有动过手呢

网友:
一般都是先排除外配问题!!!!

网友:
这个是IPHONE6和6P的通病 6P黑触摸M1脚断线。表现就是顶端闪白条同时无触摸。锁屏一下再试可能有触摸出来。这是黑触摸丢失HIFI信号

网友:
这个害死我了

网友:
这种情况偶尔自己就又好了,正常使用,不定时出现那种问题,可以用手搬以下顶端出现白道道,就是触摸ic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多注意,以防判断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通病,,取了屏幕 再装上去有时候中间也会有杠,过一天会自动好的

重新装屏幕 有可能屏幕排线座子你没有扣好 没扣好的情况下 会造成静电

网友B:
按屏幕?还是按屏幕排线????

网友:
有可能是黑触摸,也有可能是黑触摸和白触摸之间的电容

网友:
这款手机一般都是UMT的板子出现触摸ic问题,我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C:
以后再买苹果手机还是拿把螺丝刀,买的时候拆开看看,如果是UMT的主板就换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屏幕?还是按屏幕排线????

屏幕上端 左右按压 出现白道 就是触摸i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再买苹果手机还是拿把螺丝刀,买的时候拆开看看,如果是UMT的主板就换一台

umt主板问题就是多 但是买手机是不会让你拆的

网友:
今天遇到了遇到了又是一个同样的问题,刚开始以为是屏幕的问题,就拆开机子开始换屏,新屏装上可以滑动,就把其余配件都装好了,再开机傻眼了,怎么划都划不动,奇怪了,难道是屏没装好,就把机子拆开又装了一边还是不行,于是我就在想了,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屏坏了,我又换了个屏又好了,就这么反反复复的折磨人,最后想通了,是主板坏了

网友:
触摸I通病,M2脚接线。基本中的基本。

网友:
对,触摸有问题,需要补线,一般是里面的点掉了

网友:
找个好的屏幕换来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