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98 11年能开机不充电,小绿灯不亮

楼主(2017-08-27):
一台A1398进系统能认电池,也识别适配器,但不能充电,刚来是进水的不开机,6259和EC都腐蚀一大堆,买料板把这两个芯片和周围的电容电阻都换了,还不开机,后测得电池只有2V,正常这个电池是10V左右,电池也坏,这机子要电池才开得了机,买了个回来接上就到前面说的不充电,换了个电池也一样,

网友:
不懂查哪了,现在小绿灯就是不亮,也不充电,本人小白,望大家指点

网友:
奉上BIOS和图纸

A1398 820-3332-ABIOS.rar

A1398 820-3332-A.rar

网友:
看看小板
EC  电路都有可能      注意小板

网友:
我看还是EC坏了,这EC带程序的,要买料板拆的才可以,苹果是修得麻烦,看在钱的份上,麻烦点算了

网友:
小绿灯不亮是充不了电的,能认到电池都没用。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这个本本,mc976的,印象中拔掉电池能开机呀。。

网友:
检查排线 小板有无腐蚀     SYS_ONEWIRE 应该是小绿灯的信号   小绿灯不亮是充不了电的

网友:
我之前修很多AIR和PRO的机器   小板坏的还是比较多   主要是小板上的一个信号有问题导致不开机  不充电   电源灯不亮

网友:
小板和连接的排线有问题也会不充电。

网友:
EC复位 和EC的待机电压 看下 都出了么

网友:
应该是线路腐掉了  细心点 查查就能看到了

网友:
以前 好像遇到过 有一台和你这里差不多的 ‘

网友:
好像又断线导致的 你看一下 电路有没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