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LA-8131P 不开机

楼主(2017-08-27):
E430 大电流,经常修这种的,简单顺着电路图找19V电压,最好发现一贴片电容击穿,拆下OK,意为可以收米了,接屏检测电流到0.9-1。0左右,再不跑了,不显示了,电压都正常,刷BIOS也不行,没思路了,哪位大神支下招

网友:
击穿的是不是CPU供电    这个机器坏乌龟壳就会坏cpu

网友:
换U试过没有..或许就是这问题呢..

网友:
这个机器  就爱坏BIOS   和乌龟管    换个CPU  估计挂了

网友:
这机器爱坏BIOS   和乌龟管    换个CPU  估计挂了

网友:
换个CPU SHISHI

网友:
一般多是CPU坏

网友:
按时序查电路。。。。。。。。。。。。。。。。。。。。。。。。

网友:
最好还是刷了N个BIOS 好了,附上可以用的BIOS

E430 1.0 独显.rar

网友:
已解决,还是刷BIOS 好了,BIOS在楼下

网友:
换主板吧,,,,,,,,,这种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BIOS 的问题 最省钱了

网友:
blos
                   联想通病

网友:
不跑码,先刷Bios。。。。。。。。

网友:
请教下大家什么是乌龟壳?小白求教

网友:
CPU有很大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