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困难的维修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7-08-27):
水库决堤  冲了一个县
冲进了DELL专卖店
同行送来的机子
拆开后我直接就蒙B了
到底是放弃呢还是放弃呢
我仿佛看到了RMB被大水冲走了
不说了 直接上图

网友A:
再给它  洗一下  晒干  看看还有没有救吧

网友B:
再用水冲一次,或许就好了

网友:
十八般武艺得样样精通。方可修的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给它  洗一下  晒干  看看还有没有救吧

关键是有三台   而且都是全新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用水冲一次,或许就好了

关键是有三台   而且都是全新的机子

网友:
先放到水里洗一遍再说,修好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有三台   而且都是全新的机子

有三台就洗三台呗    这有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三台就洗三台呗    这有什么的

就是,反正都是坏的,

网友:
这板子单买贱贵,干脆用刷子水龙头下洗,再烤板。说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有三台   而且都是全新的机子

全新的机器   也没事 先用水洗洗干净   然后晒干再修   应该能有修好的

网友D:
洗刷刷洗刷刷,说不定就洗出来了,搞的好,洗好还能弄进去保修

网友:
解铃还要系铃人,水龙头,直接冲。

网友:
这个好啊,直接水洗出来,干燥就行,时间不长没事的,如果机器没有通过电,电池也不会放电,主板不会烧的,洗洗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洗刷刷,可能还有得救,。。。。。。

网友:
如果没插电的话  说不定刷刷 干燥一下  就行了   那只是表面  内在还是完好的

网友:
同意大多数人的观点  先清洗下 水干净点好点

网友:
先洗一遍 去掉尘土   然后爆晒一下

网友:
这还能修好?

网友:
洗干净 温度低点 烤的时间久一点

网友:
这都是以毒攻毒的主啊 不过这方法也不是很糟糕啊

网友:
先用水洗洗干净 然后晒干再修 应该能有修好的

网友:
机子有没有修好修好了来张亮机图
任乐辰
修好了一台 其他两台 休得放弃了
详情

网友:
我感觉冲洗干净也许楼主心情会大好,这不是送钱来了么?

网友:
建议楼主维修 ,加强技术的同时,也挣了RMB

网友:
这样的机器估计坏的也都差不多了吧。买一块新版估计价钱都没有元件贵吧。

网友:
用水再冲洗下看看有可能有奇迹发生呀

网友:
直接高压水枪上,给它洗白白胖胖

网友:
主板好的可能性比屏还大,屏的话估计没救了

网友:
时间不长可以考虑修修。

网友:
洗洗就好了,看着复杂,其实简单。

网友:
只要客户给得起维修费,还是很有必要值得一修

网友:
说不定洗干净烘干还是好的。倒是键盘哪些只有换

网友:
别搞了 浪费时间 机器整体进水 单修好主板是不行的

网友:
不用说,这肯定需要用清水洗一编,桥里面也有泥土,你不清洗,出不来的。

网友:
修好的可能性不大 这也太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洗刷刷洗刷刷,说不定就洗出来了,搞的好,洗好还能弄进去保修
外观没有修的痕迹的话 确实可以骗保的
xunengsheng
主板上的二维码标签没了或污了都保不到的
详情

网友:
被水浸泡成这样,他的屏幕还是好的嘛

网友:
好惨 好惨 救活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