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 cpu复位后 下一步动作是不是读取bios

楼主(2017-08-27):
求大神解答 cpu复位后     下一步动作是不是读取bios   一直以来就怕这种板有复位不跑马  一般我就先刷bios  不行就没思路了  大神说下  整版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  怎么确定  有了复位后怎么看cpu有没有去读bios?

网友A:
CPU有了复位后 就通过桥去读取BIOS

网友:
样样都正常,不跑的有点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有了复位后 就通过桥去读取BIOS

老师问下  在bios上可以测到这个信号吗? 是怎样一种波形为有读取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问下  在bios上可以测到这个信号吗? 是怎样一种波形为有读取信号?

BIOS  1脚是片选    1脚有了波形后 就证明CPU去读BIOS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  1脚是片选    1脚有了波形后 就证明CPU去读BIOS了

是一个什么样的波形  是持续的还是瞬间的波形   可以描述下吗老师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什么样的波形  是持续的还是瞬间的波形   可以描述下吗老师  感谢

正常读取到bios并跑马自检通过 波形是一直持续的   如果是bios资料有问题 或者不过内存 就会一闪而过的波形